联想17液晶L174 9227-AE1显示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2-09-03):
通电后能显示,但是按了开关键后就无法开机,检测电源板都有5V \12V 输出 有没有哪位大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驱动板的故障??论坛上搜索了类似的问题,好像没有遇到实际解决的,哪位能帮一下

网友:
那你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了,这种一般是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按键检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你怎么检查的  直接换掉先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果断换按键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果断按键全换了 不值几个钱  还不行 查驱动板

网友:
先按键再查驱动板

网友:
按键不只是通通就能用,全换吧,不行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换过了,还是不行,故障现在是直接开关机有时很正常,但是拷机一个小时左右再关再开就开不了了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要注意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插开关试试吧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不能确定

网友:
代换按键试试吧 联想17驱动板一般不爱坏 我都攒了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