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主板南南桥发烫

楼主(2012-09-03):
华硕主板插上电源南桥不发烫,开机后马上发烫,马上关机测pci  A14脚无短路,后测显卡供电mos管,控制极居然有10 V左右的电压 S极0.7V左右电压,立马换mos管,开机 OK,重测显卡供电mos管控制极电压3.3v正常,这里有个疑问, 为什么上了好的mos管后控制极电压被拉低了呢?

网友:
有没有图找张来一看就知道了么。

网友:
PWM控制电路都这样的额,控制IC,会同时连着MOS管的G级和S级,如果S级的输出电压低过预期,控制IC就会加大G级的控制电压,加大MOS管的导通频率,以提高S级的输出电压,如果S级电压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幅度,G级的控制电压就会越来越高,

网友:
你那应该是358控制的MOS
当S级的供电偏低时,反馈的电压和参考电压比较以后358就会提升G级电压以到达提升S级电压的目的
但是你这个MOS已经坏掉了,所以G级电压拉到了几乎12V也没用。
1.5V没出来导致南桥发烫的。

网友:
北桥供电没有出来1

网友:
北桥的供电没有出来导致!

网友:
查看图纸就能发现问题是在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应该像4楼所讲,场管坏了,控制芯片尽力想让场管导通所致。

网友:
你测的G极10V是控制芯片保护了,要不后级短路,或输出电压太高,发出一个高电平使高端管子截止。正常工作时,G极是个方波,不是直流电平,测出业电压就低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技嘉845GV主板经常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