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2-09-03):
今天接到液晶显示器接VGA线无显示。是主板哪的问题?

网友:
問的很籠統     這種問題有很多可能性  VGA線壞了都有可能  顯卡壞了也有可能

网友:
通常MCU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这你都没有测就问   是无背光 还是无显示  指示灯是个什么状态呢  台笼统了 没办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