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0 进水和加电不显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2-09-03):
客户拿来同方锋锐V40。上电源。大短。拆机,一看原来是进水了, 那表一量嗯 短了。换吧。换好不断了。上电源。嗯电流跑0.4,上内存。上CPU。上电源测试。。。。电流还是0.45.还外加掉电重启。重启以后电流无变化。也不掉。测CPU供电也出来,哎。是不是进水的这个1.05V 电压 没出。芯片坏了,芯片那也有点水痕。。果然是没出电压,上图纸量芯片工作条件吧。3脚的主供电没有。用放大镜一看原来断了。嗯 补焊。。。。焊工不行呀。接不上。翘起引脚飞线吧。 .飞好线。上电源。嘻嘻 电流上去了。0.7A了。。。咋回事,咋不动了。郁闷。白高兴了。继续。插拔内存无变化。测一下RST吧。RST有了。。。那得事呀。吸过烟想想。BIOS?北桥?还是别的,对了拆机的时候。散热孔都堵死了。集显的。先加焊北桥吧。上BGA,加焊,冷却。上电源。上内存。CPU。 。。。电流上去了。哈哈。高兴呀。接屏 。。。。。。LOGO 出来了。 。哎真郁闷。到此结束。

网友:
结束了你还郁闷了??  挺好,没走弯路,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焊工挺不错的啊          是不是焊盘掉了       楼主很谦虚啊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多的,思路很重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千万别过几天 回来 北桥我觉得  不安全

网友:
北桥虚焊的话,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思路很正确,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