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上网 wan口未连接

楼主(2012-09-03):
现在故障是这样的:
笔记本电脑win7系统直接接网线通过宽带连接拨号可是上网(网线是直接从墙壁接出来的中间没有猫,是铁通宽带,拆开看了墙壁内的接线是1236)。但是不能用路由器。显示wan未连接。路由器用150M迅捷和300TP的。网线两头都是按照按照白橙橙 白绿蓝 白蓝绿 白棕棕这种方式做的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没插对啊,要插路由器WAN口啊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B:
2个路由器?  双路由

网友:
账号密码错误。

网友C:
铁通的进户线出问题了

网友:
拨号也是正常的呀,都是手动输入帐号密码,拨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通的进户线出问题了

但是宽带拨号是可以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路由器?  双路由

只用的一个路由器。普通无线路由器。反正接路由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什么驱动?用手机 笔记本等都可以搜索到无线。能连接上但是不能上网,进路由看状态提示wan口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