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A2V MS-7501 全板没供电,飞线解决故障!

楼主(2012-09-03):
V星AMD主板,到手,上电测试  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全部没有。。 根据时序,先杀内存供电。 找到供电IC UP6103 , 测试 1脚 5脚 供电OK。 7脚开启0.34、  问题出来了。 开启信号没有(只要是高电平就OK)0.34 算低电平了, 查原因,顺着这条线跑线路,发现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S3-B  8脚小IC的 7脚。查资料得知此IC为UP6261,图纸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7脚正常电压应该为1.8V。 实际测量为0.34.    刚好此板的HDMI芯片的供电是1.8V。3.3通过1117转的。不跑线路了,直接从此点飞线到UP6261  7#。 1.8V出来了。 此时内存供电OK 。 测试北桥供电还是没有,IC 也是UP6103  测试7脚开启连接到UP6261 6# 看图得知,此脚电压正常为1.25V,实际测试为0V。 在板子上找了个1.2V的电压,直接飞线到此点。 1.2V出来了。 北桥供电也出来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但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 观察得知 5脚也需要一个1.2电压,后直接短接5#6#。 上电,触发。 跑马。 亮机。。。   测试了半小时,没问题就入架了。。  这个IC 没有, 有的话,直接换掉就好。 这种偏门的方法大家看看就好, 实际使用中,还是用原供电比较好!!

网友:
呵呵  佩服 不得不说你还是个人才。。。。

网友:
不错,飞线很给力

网友:
功夫很高钢丝很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真得学习你

网友:
想问一下这样飞线对以后长时间使用会有问题吗. 再请问一下楼主,台板的图纸都是从哪里找到的

网友:
我也没图纸, 上面的图纸是截图, 别的兄弟以前的图, 只有那一点点。。

网友:
佩服呀,佩服

网友:
感觉如果可又原样维修的话还是少飞线,毕竟不美观,而且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我没料的情况下我经常飞线改电路,不过这样的板子很难卖了

网友:
借电很不错,就是能不能长久又安全。

网友:
呵呵,用户清理机箱肯定会出问题。还有人为拔掉飞线的。

网友:
高手不得不说下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啊,我学习了啊

网友:
牛 我修不来这么高级的难度的主板 向楼主学习啦!!

网友:
厉害,真够北桥的

网友A:
只能说佩服.
飞线的稳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佩服.
飞线的稳定么?

你看图就知道了。  飞线取的不过就是个高电平而已。。 功率微小。。

网友:
请教下,那个是HDMI芯片,谢谢

网友:
虽然解决了供电,但是如果主板上的确有零件短路,短时间没有发觉,那可怎么办?

网友:
飞线解决了故障,为什么会飞线呢,是因为找到了故障点, 次板故障点就是那个8脚的小IC坏了。其实有料的话,直接换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现实中是没料。 那怎么办。 不修了??   没料的情况下,飞线借电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除尘时候除掉飞线的事情也有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跑线的,你这个板用不了几天还得坏.搞不好扩大故障

网友:
这样飞线短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不能保证长时间测试后的稳定性  还是早点换个芯片吧

网友:
请问这样飞线,不会影响上电时序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图纸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图纸是哪来的

   买BGA机器送的主板图纸 N多。

网友:
飞线哥~~厉害厉害啊

网友:
牛人都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这个S3-B小八脚管子竟然如此NB,控制这么多重要的基准电压。
可以归到“关键测试”芯片了,

网友:
顾客买单吗?呵呵,两条线。。。

网友:
这个值得我学习。

网友:
天才,,你现在搞得不是芯片级了楼主,,你晋升为信号级大师了。。。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我也有块V星的板子桥没供电!我让人家发的芯片还没到!呵呵!!

网友:
多收几块料板什么的吧...

网友: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网友(2016-08-11):
好6  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牛x啊,这都直接飞线搞定,不会不稳妥把

网友:
还是有技术

网友:
你这样修出来自己用还不错

网友:
佩服 楼主好技术

网友:
感觉换掉安全,这样飞线好麻烦

网友:
好高的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