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SL6322工作条件及无CPU供电时应检查的条件,谢谢!

楼主(2012-09-03):
求ISL6322工作条件及无CPU供电时应检查的条件,谢谢!
无CPU供电

网友:
单缺CPU供电???
最好还是按时序来 INTER的板内存电压拉底也会导致CPU没有供电

网友:
供电 开启 VID

网友(2013-03-25):
EN 是多少V的啊??

网友(2014-06-05):
我现在也正在找啊 我的有12V没有 别的电压 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