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主机的内置喇叭改装,高手进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2-09-03):
从DELL的品牌主机拆出来的内置喇叭,想把它改装到台式机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改装,我测了连接这个嗽的主板,这几个针脚的电压是这样:

红色5V;白色3.3V;黑色GND;蓝色是跳变的电压,差不多在2V左右

网友:
不是很清楚      高手们来吧

网友:
这个喇叭肯定是单声道的吧!GND接地 先把白色接3.3  用另外两个接声音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声音,没有反应的话就改成 GND接地   红色接5V  另外两个接声音试一下,那个跳变的蓝色应该是声音的输入

网友A:
确实是单声道的,咱们的电脑标准主机后面有个3.5MM的音频输出口,不知道要怎么接,或者接主板的AUDIO插线,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接。。请教下蓝色的音频输入是接在主板的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单声道的,咱们的电脑标准主机后面有个3.5MM的音频输出口,不知道要怎么接,或者接主板的AUDIO插线 ...

你看一下耳机插头,是不是都是三段的,最大的那个是公共端,公共端和另外两个的电阻应该是一样的,你把音箱的两个线接在另外两个段上,试一下,要不你先别在电脑上做实验,你先用个MP3 什么的做个实验,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蓝色线有2V的电压跳变?用指针表量!看是不是随声音的大小而跳变厉害,如果是那就是音频输入的脚,可以接主板的LIN OUT 脚,   也把红色线接5V 、地接上, 用手碰触蓝线看喇叭能发声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