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自动开机

楼主(2012-09-03):
     前几天接的一台DELL 1440 的本子 ,说是进水了。拆开目测了下,只有3V,5V的51125处有进水,于是处理了下腐蚀的地方,换了个51125。3V,5V出来了,台头一看电流,*脏话*!待机1.2,马上拔了,又仔细了看了看,量了量,原来网卡烧了,果断卸掉。确定没短路后装上U和内存再次通电,自动开机电流上到0.72不动过2秒后重启,把内存又插了几次还是一样。
        心想不对啊!怎么一直是自动开机,装COMS电池也一样,而且按开关都关不了,按下只是重启下。突然 发现EC很烫,果断换掉,结果还是一样。这下麻烦了,查了下开机电路,基本都正常。南桥也换过,EC和南桥的晶振也换过了。可问题还是一样,上电自动开机卡到0.72反复重启,关机关不了。不知道从何下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要在乎是不是重启,按正常思路吧,查CPU工作条件,看看是否跑码

网友(点评):
谢谢了,已经修好了,不知道是我运气好还是怎么着,本来修了一天斗没好的,晚上的时候不小心把充放电IC给烧了,换了后又修了下AC_IN 结果好了,哈哈!!

网友:
笔记本制动开机的问题。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