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e1920nw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9-03):
开机无指示灯,检查发下无5v15v,查300v正常。电源ic 2qr0665 7脚电压只有3v左右,正常要13v以上。量2级管IZB47A无短路,手中没这管子,直接用了1w18v的稳压管,代用。电压升到14v,测5v15v都正常了。接上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不知道原型号izb47a是多大是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很有維修邏輯

給你一個贊

网友:
应该是24V的稳压管,这种故障修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