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 掉电

楼主(2012-09-03):
   宏基4740 G  换了新南桥 HM55 后要掉电, 那个板子容易变形 到底是BISO 的问题还是我没做好呢 、

网友:
这个桥,  换 了新的之后要重新刷BIOS,,不然就引起掉电

网友:
掉电是什么情况,掉电不是一种特定故障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一样的,,,定时5分钟掉电,,,,,?

网友:
我也有台,也是5分钟掉电,变态的本本,变态的ACER

网友:
有没高手解决,分享下

网友:
换CPU试试。。刷BIOS

网友(2012-10-04):
开机就掉电。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书说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掉电呢,进系统还是过了CPU后掉电呢,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吗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4740G不定时掉电,南桥被动过了,我重植了显卡,这种机器热啊,不好明天再刷BIOS 在换U 再掉就没办法了,也就这几个地方

网友:
兄弟。。机器修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怎么盖个烂尾楼??

网友:
刷 BIOS 试试看

网友:
首先得排除散热呀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南桥之前是什么问题 掉电么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4736 电容修过的

网友:
之前碰到了这款机器,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都没用,和LZ一样。。南桥是上家换的,换好之后5分钟准时掉电。。

BIOS也不知道刷了多少个都没用。。

很无语。

网友:
掉电的该怎么修

网友:
这是BIOS问题哦,

网友:
装个360硬件大师看看CPU温度多少,看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掉电

网友:
这种桥换了之后,刷了BIOS也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刷楼主的BIOS

我的刷了也不行。

网友(2012-11-28):
我的也一样,超准时,*脏话*  愁 解决不了 有解决的吗 回复一下,我换了HM55南桥就成的这样,上次还有一个HP G4也是这样没有搞定

网友:
5分钟掉电版本集体去刷BIOS!

网友:
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