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sz22cp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09-03):
索尼vgn-sz22cp ,开始拿过来,有些花屏,装不了系统,我做了显卡,就能装上系统,进系统在桌面上都正常,但几分钟后就没有画面,屏幕整个竖条显示,我换过显卡了还是一样,显存也加焊过了。那位老兄修过,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
排除屏线和屏问题了么?

网友:
外接显示器排除故障

网友:
还是显示那一块 好好查查吧 是不是 掉件了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不?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有些东西坏了,加焊没有作用。。

网友A:
问题复杂化了 最初花瓶 应该是显卡 后来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复杂化了 最初花瓶 应该是显卡 后来的问题只有你自己清楚了。。。。

老兄说的在理,我想绝对没有掉件。  装系统差不多10分钟,都显示正常的,那时候画面小,分辨率低,后来系统装完,我把分辨率刷低了,但还是过两三分钟就竖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