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中间针的电压

楼主(2012-09-03):
如上图中所示。。其中第6脚。。如果电源线不接主板上的时候。测量是19V..接在主板上就变成3.2V 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正常的嘛。。还有就是现在电源接口处的灯是不亮的。。正常我记得是亮的才对。现在机器是不触发。。。
机器型号:HP 4525S

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直接拿一个适配器量下不就知了.

网友:
3.2  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
可是我看别人写的贴子里好多都是近7V左右的电压的。。而且那电源头那里白色的灯也不亮。。隔离保护都没有过。。。就是因为EC一个信号没有发出来。。

网友B:
当时我也对于这个问题提问过,我量的板子上的电压是5.9伏,但论坛上也有的测的为6.5v的,单测适配器上就是19V,有位朋友说可能电源接口中有要压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对于这个问题提问过,我量的板子上的电压是5.9伏,但论坛上也有的测的为6.5v的,单测适配器上就是1 ...

那对于这样的电压(3.2V)偏低的要如何去修呢。。机器现在隔离都不过。。

网友C:
找到AC—ID这个信号,他是IO控制的。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AC—ID这个信号,他是IO控制的。很好修

请教下。这信号做什么用的。
正常是为高还是为低。。 在这板子上应该叫ADP_A_ID 。。EC直接发出的。

网友B:
保隔电路都过不了,这样的问题再好修不过了,楼主把板号发上来一下,因为你只上了一张图大家也没法去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隔电路都过不了,这样的问题再好修不过了,楼主把板号发上来一下,因为你只上了一张图大家也没法去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0141
这是图的下载地址。。。下UMA的那个。。

网友:
楼主没有HP专用转接头吗?接到主板就3.几,那么接口处有虚焊,和接触不良、

网友B:
现在公共点电压正常吗

网友D:
花10元去买个转换头就OK了

网友(点评):
HP不同的机,中间针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其中CQ45的最特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公共点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花10元去买个转换头就OK了

不是转换头的问题。。。我做的线。可以开机的。

网友:
一级MOS管电压没开启,还是二级MOS管电压没开启,查一下ADP_EN#、ADPDRV#是否都为低电平,相反ADP_EN为高电平,看一下那个信号不正常再去测相关的开启信号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你是用原装适配器不能过保护隔离还是用维修电源再加转换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看别人写的贴子里好多都是近7V左右的电压的。。而且那电源头那里白色的灯也不亮。。隔离保护都没有 ...

不是都一样的,有些受3.3V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保护隔离没过

查一下是哪里控制的隔离电路

网友:
来自: 安徽 来自 安徽
因为这个图纸太新了,当时没怎么看明白,后来又仔细分析了一下,如下:首先VIN电压要加至RT8205产生3VL、5VL电压为后面检测电路提供工作电压,还有楼主测的中间针3.2V应该为正常的,原因:AD_A_ID电压=45/161.66x3.2=0.89V ADP_OCP_4电压=10/140X2=0.14V,这两个电压分别加至U122B的正、反向输入端产生ADP_DET#(L),由U75B产生AC_ADP_PRES(H),由U75C产生ADP_PRES(H),EC在收到这些检测信号后在自身条件正常情况下会输出ADP_EN(H)信号开通一级MOS管产生P2电压,P2电压产生后再由U75D产生ADPDRV#(L)信号开通二级MOS管产生公共点电压
注:1、上面括号中的H表示高电平有效、L表示低电平有效。
2、比较器的正反向输入电压计算方法与工作原理均与U122B相同,由于时间、文字问题其它比较器的电压计算和工作原理不再一一列出
3、以后分析为个人理解所得,如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给予指正,谢谢
4、希望以上分析能给楼主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早点找出故障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