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加电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2-09-03):
插上电源 待机0.032 然后掉到0.022,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左右,CPU 电压闪一下,1.0几伏,瞬间就掉电了,掉到0.013 然后不加电了,还有3v 5v  1点几伏也有,就是不加电,断电再开,还能开开  主板听起来好像在3V 电感附近的有小声的啸叫 ,也好像是1.几伏的地方 听蒙了。不太确认地方 。
没啥好思路了。。 求思路 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才会保护起来的吧   测测后级又没短路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怎么测啊?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是啊,今天我也见一台这样的

网友:
是3V 5v后继吗?没有量出来明显的短路呢  3v 5v对地阻值感觉也正常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研究好了告诉大家 。非常感谢估计是微短路, 自己收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