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M和PWM-DIM有何区别

楼主(2012-09-03):
补充内容 (2013-11-24 11:16):
analog(模拟)   PWM (脉宽)  DIM(暗淡)

网友:
这是三星214T的电源和背光一体板,故障·现象是黑屏,电源绿灯亮   插排相关脚电压为, 13V为12v  ,  PWM-DIM为 2.3V
A-DIM为 0V.    ON/OFF 为0.2V,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正常,所以是不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
开机了ON/OFF 为0.2V应该是控制板 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板 不过高压板(升压板)的机率极少
你说得也不清不楚    电源绿灯亮 能关机吗 不能关的换按键简单着手 也测看按键有没有电
屏供电有没有5V(要接VGA线)   有5V的可以飞线到ON/OFF  看能点亮屏吗
测一下板上5V  3.3V   1.8V 等这些电压 有没有 (不过能开机了供电应该是没问题了)
或是断开高压板(升压板)供电  ON/OFF  DIM这些看 OFF/ON有没有电  不得换板吧
A-DIM和PWM-DIM有何区别  这个我也不太懂

网友:
上面师傅说得很对,,可强行把高压板打开

网友:
A-DIM 是电压调整,也称ADJ 调整
PWM-DIM 是脉冲调整,也称PWM调整

网友:
开关机键正常,但是黑屏,背光这时候肯定没有亮,我想也是控制板坏的可能大些!!!

补充内容 (2013-11-24 11:15):
analog(模拟)   PWM (脉宽)  DIM(暗淡)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