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没北桥供电维修!

楼主(2012-09-03):
V星G31M3  没北桥供电维修!
上电,跑00 测试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0.45,CPU供电0V。   查问题。看图

1.5V 是LM358驱动2个MOS管 ,实际测试 8脚供电正常 7脚没电压 5脚没电压。看图知道正常情况下5脚必须是 1.25或者1.5.这里正常的是1.5V, 1.25的电路配件主板上都没装。。 我们来看1.5谁提供的。 看图:

看图我们知道 这个5脚管U11 把3.3V转成1.5.  实际测试 供电OK, EN开启OK。 但OUT没输出。。 确定U11坏。。 这小东西,不好找, 直接在OUT脚 加个二极管,连到内存供电1.8V。。。   上电,跑马  亮机。。 测试稳定。。 。 看图。

网友:
用了内存供电好像不是长久之计吧。

网友:
你好啊 为什么加个二极管呢 是什么二极管呢 我的问题好像和你一样 要怎么接呢 赶紧噢 谢谢了

网友:
用内存供电还行吧,毕竟电压不是很大

网友:
楼主说的好详细哦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支持楼主!

网友:
为了电路安全,加电阻啊, 二极管之类的,是安全办法。。  1.8接二极管正向。 负相接图上1.5的那个脚。 在大部分电路中 一个接一个二极管电压会降低0.7V。。  实际中 1.8接过去后只剩下1.2了。 这是实际测量的。。

网友:
楼猪真厉害1.5 1.8全飞进去了都可以造一个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CPU没电,不可能跑到13的,先查CPU供电,再检北桥供电!

无聊林 -5 注意看内容,内容没看清楚乱发表,大部分主.

网友:
11楼的,注意看内容, 大部分主板都是CPU供电最后出来的。  也就是说,北桥供电出来后,CPU供电才会出来,。 而不是你说的, CPU供电出来了, 再修北桥供电。。 这样修机得话, 你觉得修复率多少呢。。 今天我告诉你个常识,  先内存供电, 再北桥供电 最后CPU供电。  他们的出来顺序。。。 如果你强制先修CPU供电。。 我不知道会修成什么样子。。期待你的神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