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CPU背后大电容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9-03):
acer 4736G CPU背后大电容是什么型号?
今天接了个机子,大电容被上家维修时拆了,  用6个330的电容不行,有那位师傅手上刚好有这个板子,能否告诉一下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用6个330的可以,我上次都是那样修好的

网友:
我拆机有NEC的大电容我就拆,装上330的电容,一般就解决大部分问题了,现在你还用NEC电容?

网友:
没准就不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最好用4个330,

网友:
兄弟是什么故障,为什么非要换回原来的电容呢?

网友:
原来的电容怎么焊啊?怀疑中。用BGA,CPU座会不会有问题?还有这个大电容高温后,会不会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