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变压器故障测量的疑问

楼主(2012-09-03):
       手上有一电源适配器(输出5V,1A),在检查其开关变压器时,发现其所有所有绕组都通(二极管档)。但是用电阻档量,其一组初组电阻奇小(0.8欧左右),这个变压器有两组输入绕组,一组输出绕组。
     当这个变压器通电后,电阻小的那组出现火花,烧的痕迹。我想问下可不可判断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匝间短路?还有正常的开关电压器两边的阻值应该是多少?请各位指点

网友:
开关变压器绕组阻值多少没有实际意义,你不可能在缠绕一个新的,关键是初级绕组两组不能相通,相通就是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