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n73-am自动掉电

楼主(2012-09-03):
12V对地阻值都是496
接上12V自动掉电,拔掉CPU风扇会转,不掉电。
量12V旁边的4个
三极管
,其中2个分别 D 和S 都会响,是不是说明这2个坏了?
cpu
掉电

网友:
CPU上下管。上管S和下管D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如果一个管子DS会响。可以拆下来测量。看会不会响。在响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