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0.2A不跳变维修

楼主(2012-09-03):
(图片)

网友:
Q36可能不良吧,

网友:
是不是电阻受潮短路了。你焊接后刚好不短路了。。。

网友:
susp#必须为高电平电脑才能工作,所以susp就必须为低电平,如果susp为高就会把把有电压拉低了!看一下图纸36页。

网友:
虚焊有可能么??我以前遇到过焊点那裂了一点小缝,在太阳底下才能看清楚,

网友:
对 是SUSP# 谢谢指正

网友:
上啦电压不稳  导致低电位

网友:
如果电阻焊回去机子正常了,说明Q36应该没说明大问题,可能是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小弟不才,为什么一开始就测试CPU供电呢,不按时序来吗

这是按经验来了,要是我修,看到此电流,也是直接测CPU的。

网友:
按照这个条件可断定是Q36的通电不是很好了

网友:
不要返修就好

网友:
应该是R640有点进水吧,把电阻两端的电压导通了哦

网友:
修得不错,支持你一下

网友:
最好把电阻和管子都更换掉,已决后患。。

网友:
技术不错 但愿不要返修 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但原别返修,每次遇到返修的机器,心情就特郁闷哦

网友:
想不通。。电阻焊回去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