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液晶接电白屏。

楼主(2012-09-03):
一台联想17寸液晶,一接电就白屏,并且按开关键都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测量各组电压正常,试过外加高压条也一样。后来无意中发现:把开关线断开,然后开机再接上开关线,这样就不白屏了。可以正常开关,显示正常。当重新断电再开,又是白屏,每次都要先断开开关线,开机再接上开关线就可以正常工作。请问这是什么情况,点解呀?

网友:
開關按鍵量一下阻值和看有沒有短路,你的問題是按鍵板問題造成

网友:
开关面板按键漏电造成开机瞬间进入白屏测试状态

网友:
24c16之类的芯片换换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