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正常,但是老是“一闪一闪”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3):
我今天修了一块显卡,没有显示     量核心供电没有电压,换了一个IC有了显示,但是~~~问题又来了!

他老是  一闪一闪《《就是 屏幕有点暗,而且过10几秒就黑屏》》过后又正常,好像供电不足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没人啊!!悲催啊~~~看来还要自己摸索~~

网友:
闪一闪的,一般可以烤板

网友A:
把消毒柜改下温度帮主板扔进去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消毒柜改下温度帮主板扔进去就是这样的

消毒柜??什么东东?

用 天那水 洗??

网友B:
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连着A7w的呢?有的话最好拆掉再试哦

网友(点评):
这又和问的问题有关系吗,,如果没有你说的接这个IC,卡有输出吗,能亮吗 坏了也是不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连着A7w的呢?有的话最好拆掉再试哦

A7W 是指:AWP 70**的IC供电吗? 那为什么还要 拆掉,再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消毒柜改下温度帮主板扔进去就是这样的

上面搞错了!!只是,用 消毒柜 烤板?作用是什么呢!!这个显卡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7W 是指:AWP 70**的IC供电吗? 那为什么还要 拆掉,再试呢!!

应该是嵌位二极管吧,三个脚像三极管的东东。

网友(点评):
这和这个问题有关系吗,如果掉件,也是不亮,于花屏吧,共电不良是直接不亮,花屏,也不会是这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嵌位二极管吧,三个脚像三极管的东东。

我 知道这是为啥,,不是共电问题,如果是共电问题会直接不亮,就算是有一点点的电压偏差,都会不亮,么跑来这种问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BIOS 要刷一下,可能这个BIOS不对
这卡我想楼主也不是那种子傻B 掉件没掉件,当然是知道到,,加焊,我想这种最试合小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