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ASUS主板是IO的问题吗?

楼主(2012-09-03):
一片ASUS   M3N78 SE主板不上电,用一个8712f-a换了原来的8712f-s后可以上电了,就是显示开机画面后黑屏不掉电,进不了系统,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原来一样的8712f-s装上后,不装CPU可以上电,装CPU一上电就保护掉电了,CPU在别的板上试过了是好的,不知道原来是IO的问题呢,还是买的新的不良,还有就是f-s和f-a能互换吗?

网友:
-a应该是技嘉专用哇

网友:
有可能你买的的IO有问题吧。华硕有的的板子IO会检测cpu输出电压的,要是IO的检测引脚对地的话,也会出现保护的,你可可以看一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