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购买的多功能洗脚盆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03):
前几天,小区里的熟人大娘叫我帮她修一个洗脚盆,我诧异,洗脚盆还用修吗?原来她解释说:是他女儿在网上花600左右大洋买的多功能自动洗脚盆,是专门孝敬她的,难得一片孝心!   哦!原来是一家用电器,哈哈!心里没多想就答应了。还真想见见是长啥样!上图,先让大家欣赏欣赏:

内部图:

下图示意主要是产生臭氧的,功能就是消毒,杀菌,除脚气。哈哈!

再看电路板,
这个是修好后拍的哈,测量A处保险开路,又测量全桥4个二极管,没有短路,但是有点不明白,正反向基本都是五六百欧,量的光藕正常,也就没多想,因为是在家里,也没保险,就直接细铜丝,没多考虑通电,啪,一声尖锐的爆炸声,吓得我赶紧断电。拆开一看,铜丝断了,B处8脚芯片炸开一只脚,如图:

此8脚芯片,是一个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它可以组成最简单的开关电源,不需要220V变压器变压,它的供电脚VDD直接就接220V,DRAIN接开关电源变压器一组线圈,SOURCE接同轴次级,FB接光耦作为负反馈。请看芯片引脚图与应用图:

说完芯片特性,就来说说,为什么烧坏了。看来肯定有短路,先把芯片和光耦拆下来,测量光耦,与好的对比,正常。再测变压器二次侧次级,有三路输出,分别是5V,8V,30V,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开关变压器线圈与线圈之间也没有短路,苦想,二次侧是好的,变压器是好的,光耦也是好的,其余也没什么电路了,难道是芯片本身短路吗,直接就电源到地啦,为了验证,我去买了一个同型号的,一侧,嗯是短路。唉,换上芯片,还是用铜丝做保险丝,测量没问题,裸板通电,3组电压标标准准的出来了,断电,接上所以接插头负载,先别忙,量3组电压输出的3路负载看有没有短路,没有好,装好通电,修复,看成果:

网友A:
廖兄1呀,我开始没进来看你的帖子之前,想把它移动走,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栏目;进来一看,你真是下了相当功夫,时间上怕也不比修块工控卡少,辛苦辛苦。
不过,如果兄弟们都来我这栏目发修洗脚盆、按摩棒什么的,我觉得真是难为我了,毕竟这里是以工控设备维修为本,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此打住,就别发这类小家电上来了。

网友:
对不住了,版主,我也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板块才发这里的,实在对不起,下次再也不发这些跟电脑没关的帖子了!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廖兄1呀,我开始没进来看你的帖子之前,想把它移动走,可是又找不到合适的栏目;进来一看,你真是下了相当功 ...

我觉得他还是想大家都学学,分享经验,以后有什么家电什么的可以多动手

网友:
洗脚盆坏了的有的借签了

网友:
嗯!阁下不错啊!在下佩服呀!

网友:
我觉得大家其实多发发这个!   也未必不是好事!     希望版主开辟个 家电的版块!

网友:
高手啊,连家电都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