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跑88维修

楼主(2012-09-03):
今天修到联想SL410K开机88集成的,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分析一下跑88的原因,DUG卡跑出了代码88就可以说明开机时序上电是正常的及H_RESET这些都可以不用量了,有些同行会认为88跟00及FF是一样的其实它们是有区别。00、跟FF是指当上电后CPU没有发送指令代码从BIOS芯片中读取出系统硬件的自检,含BIOS程序完整性检验、RAM可读写性检验、进行CPU、DMA控制器等部件测试。对PnP设备进行检测和确认,然后依次从各个PnP部件上读出相应部件正常工作所需的系统资源数据等配置信息。88则是CPU已经向bios发送指令代码,在这个过程中但总线芯片相互间的信号传送异常,致使CPU無法正常運行。综上述诉就可以判断电源部分是OK的,现问题就在bios、南桥、北桥之间,88肯定是没有过内存的,是bios数据初始化失败。我先是在网上下了bios刷了没好,就找点位图量了一下南桥到北桥的16根DMI总线发现其中一根阻抗异常,这下就可以判断是南北桥之间的问题了,但是却不知道是南桥呢还是北桥因为它只有一个测试点,就凭感觉先弄北桥,拆下来量阻抗发现是南桥的问题于是把北桥装上,换南桥后主板DUG卡终于跑完代码屏亮了,量阻抗也正常。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LZ好样的!学习了我!

网友:
好,楼主够细心,做南北桥那么轻松,几年工龄?

网友:
看来楼主修板还不错喔,我是绵阳的,交个朋友。

网友:
简单一点。把不正常的线割开。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对于信号维修很厉害,不错!

网友(2012-10-05):
南桥修到的较少,不过这种打黑胶的摘掉都是比较有挑战的

网友:
非常扎实的功底不知楼主在哪学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分析的很好,我有一点补充,88还有网络芯片也经常导致的

网友:
LZ这个真的很高手。分析到动手测量步步到位。学习一个。

网友:
LZ高手啊!一针见血,如果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估计就OVER 了

网友A:
学习了,工厂出来的就是不一般。另外弱地问下PNP部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2-11-05):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工厂出来的就是不一般。另外弱地问下PNP部件是什么东东??

pnp设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外设,像光驱、声卡、网卡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上海广达工厂做维修

楼主我想去上海广达做  能不能帮忙   加我QQ651817657  谢谢了

网友:
不错,真的很厉害,桥的问题我们一般就加焊,,不行就通知客户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去上海广达做  能不能帮忙   加我QQ651817657  谢谢了

要看你技术怎么样了,好的话,我可以把你弄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技术怎么样了,好的话,我可以把你弄进去。

不过在工厂的话,BGA技术是无法提升的,工厂是专门有人做bga的,我之前也只是专门负责维修主板,在工厂就是主板修的很多,技术全靠自己学习了,在工厂修板全是靠看图纸跟查信号,就是在这方面有所提升。

网友:
LZ高手啊,SL410K这么有问题的板都被你搞定了还是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哈学习了。我信号不得行哟

网友:
楼主学习了,思路非常清楚

网友:
我想问一下啊,这怎么跟BIOS有关系呢

网友:
技术过的去的 。。。。。能否加我QQ651817657谢谢最近一直在联系这方面的事情

网友:
怎么好的帖子 怎么没有人加分啊 我想加的但是 超过时间限制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确实很清晰 分析的很理性啊

网友:
厉害 牛叉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