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600,2个大电感,2个上下管对地阻值全为0,是GPU短了么?

楼主(2012-09-04):
核心供电串连的电容及其它元件的都是0,两个上管下管全拆了,还是0,是GPU短路了吗?要怎么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9600GT的显卡.反正MOS管都短路了.没工具拆不了.你所说的GPU短路是怎么回事?GPU烧了?

网友A:
你的显卡也是测出来都是0么?不是0就不一定是短路了,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电压啊,我的是全0,没电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也是测出来都是0么?不是0就不一定是短路了,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电压啊,我的是全0,没电压出来

没法测电压.电脑一启动.电源就断电保护了.短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测电压.电脑一启动.电源就断电保护了.短路故障.

我的都没上电保护啊,显卡上电保护好像是12V短路吧? 我这卡12V没有短

网友C:
没有电压 就换电路IC啊!! 是不是 GUP 可以,《《打值》》》红接 “地”,黑笔去量

网友:
芯片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点评):
怎么个搞烧鸡法,,,都不知道啥坏了你就去烧鸡 不会你就拉一条220V的电源直接插到核心上进行 烤鸡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 就换电路IC啊!! 是不是 GUP 可以,《《打值》》》红接 “地”,黑笔去量

对地全0啊,换电路IC能解决么? 相关的能拆的几乎都拆了,就剩GPU和电源IC了

打值 16对线和16对电容都测了,都正常

网友D:
你的卡加焊没有,如果说加焊过,这种卡及有可能挂核心了,,在一种像这种现像显存无值也许是显存共电IC 坏,和管子坏,你拿掉管子  你在黑笔接地,,,红笔对显存大的电容进行打值,如果没有 可能核心也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卡加焊没有,如果说加焊过,这种卡及有可能挂核心了,,在一种像这种现像显存无值也许是显存共电IC 坏, ...

这卡是没修过的,短路的管子全拿了,焊盘测还是短,所有的串连大电容贴片电容都短,都是0
刚才从测了下16对电容,大部分是225左右,有几个是260,是不是可以判定核心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地全0啊,换电路IC能解决么? 相关的能拆的几乎都拆了,就剩GPU和电源IC了

打值 16对线和16对电 ...

其实,要是我的话,我看到没有电源供电,我就直接换IC,还是不行就 加悍  还以一样就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要是我的话,我看到没有电源供电,我就直接换IC,还是不行就 加悍  还以一样就丢了!!

呵呵,菜鸟学习介段,想弄明白点. 再一个呢,我手里又没多少显卡,哪来一样的IC换的啊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找不出没有阻值,把核心拆了,在来量。如果有了,那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GPU吧,IC坏也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菜鸟学习介段,想弄明白点. 再一个呢,我手里又没多少显卡,哪来一样的IC换的啊

一个没有工具,一个没有零件 是很难修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