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东芝L203,修完短路代码跑28

楼主(2012-09-04):
同行的机器,一个东芝的老本本L203板号:MIAMI10,6050A2136101-MB-A05。此机在我手上已经修了三次了,第一次是换NEC大电容,第二次:进修换的南桥。这次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客,同行跟我说客户机器借给人被摔了,但是我看不像是摔得反而像压得,屏已经压得稀巴烂了。我跟同行说了不要修了屏幕都碎成这样了还修什么同行说人家会赔的所以叫我尽量把主板修出来买个外置的显示器。
入主题:待机时的电流正常,3V 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按下开关直接跳掉。连3V 5V的待机电压都没了有短路,于是又重新测了一遍板子上的大电感都正常。既然待机时的电压都正常的话那肯定是触发后的电压某个有短路了,于是开始测板子的电容, 当测到这个C640的时候发现万用表响了有戏。看了下图纸这个原来是+V3S的电压。
为了确定是不是这个电压引起的短路直接去找这个+3VS的电压是出处了。
就是这里这个电压是通过Q32这个MOS管来的。用万用表测4脚是有阻值的200多,测12 56就一直响,看来就是这个电压有短路所以说待机时的3V 5V是正常的 一按开关因为这个电压一出来就短路了所以待机电流什么的都消失了,这个电压是通过待机时的电压转换而来的,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太多了没办法一个一个去找于是开始烧鸡了,你们懂得。
就是这个C439的电容坏了。拆了以后阻值恢复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但是1下子就到1A左右了。完了以为不跑码。。于是开始测CPU得工作条件供电啊。基准,时钟,复位都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有瞬间闪波。但是很快就没了。
于是测LPC总线也是这样一瞬间有: 测LPC总线的对地组都正常。
瞬间有波说明CPU已经发出寻址信号了。于是又去下载了个BIOS刷了结果还是一样。
心里又想着会不会跟南桥有关系啊,说干就干又换了个南桥上去。结果还是一个鸟样。到这里已经没什么思路了。那只能硬着头皮再试试了,于是拿出内存诊断卡开始测内存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内存的系统总线:正常。因为比较懒没去测数据线与地址线而且南桥拆下没发现掉点。既然内存的条件都满足了。那就奇怪了。心想只能做做北桥看看了。
但是结果总不是我想要的那样,电流还是没变化。到这里已经浪费了一个中午的时间了。现在已经彻底没思路了准备拿出诊断卡看看跑码了吗,要是没有的话就准备放弃了。插上诊断卡后发现既然跑28了。
28 代码不用说也知道是内存没过了。于是现在又拿出了内存假负载了。这下会去打内存的阻值了。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既然发现好几个脚为无穷大。
北桥拆下后: 数了下掉了24个点。没补过965的北桥的点。又细心都凉了一大截了。都在右下角这个位置。看来修板不能偷懒如果前面短路修好就去上下诊断卡,或者上内存假负载的时候去打下内存的阻值都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顺便问下兄弟们掉了这么多点还有补得必要吗。?
看帖加分不是扣你们的分,你们懂得。在此谢过来点辛苦分吧。

网友:
别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我只有一台M211独显 M72 的 开始不过显卡然后换显卡后可以显示  开没几次成了触发掉电 不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反正做报废的修...有时间可以尝试试一下...

网友:
修不修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修东西要细心呀。。。。学习了楼主

网友:
补好肯定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是放弃吧

网友:
收个换板价格的70% 补

网友:
表响不一定就短路,要看阻值。

网友:
还是换板吧

网友:
换板吧,太多了,耽误的时间可以多修好多本子

网友:
点补好了,发现硬盘也是坏的,不修了。就当给自己练练手了没补过960的桥

网友:
这个我遇到就不修了

网友:
没机修的时候就补补。

网友:
这个机器摔得厉害了点。。

网友:
米少就没有必要补点了。太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