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 +V3A +V5A系统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12-09-04):
TPS51125 +V3A  +V5A系统电源电路,待机时该芯片发烫,3.3V线性电压输出VREG3脚对地0,5V线性电压输出VREG5脚对地29.最后把EC和LMC7101BIM5拆掉,都不短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EC和LMC7101BIM5击穿短路的呢?是TPS51125 芯片本身还是外围电路?查不出真正原因,还会出现故障的。
附TPS51125 脚位说明连接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9935

网友:
怎么没人留下点什么呢?

网友:
你换掉坏的芯片。能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