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启

楼主(2012-09-04):
电脑自动重启和显卡上的电容爆了两个有关系吗??

我见过,有关系。

网友:
一般没关系

网友:
既然有明显故障,应该先换掉再说!

网友:
没这样说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之后能保证不再重启吗

谁敢保证啊  有明显的故障 先换电容啊  不行再看看 别的

网友B:
把显卡换掉。试试。多简单。非得纠结在电容上。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换掉。试试。多简单。非得纠结在电容上。不知道咋想的

换了显卡20分钟也不重启,纠结,是不是和显卡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显卡20分钟也不重启,纠结,是不是和显卡有关系了

电池可能没电,把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了电容才能排除啊

网友:
当然把看到的坏东西换掉再说了,

网友:
电容鼓包有可能是显卡温度引起的,温度高了电脑就会保护,重启……

网友:
楼上正解直接换显卡

网友:
有关系的` 有时候在系统里面会经常卡住 ` 而自动重启` 换了电容再说` 换个东西也不难`

网友:
现在谁还用显卡啊直接扔了好了

网友:
坏东西换掉再说

网友:
换掉再说呀

网友:
换掉换东西,在重装个系统

网友:
先换了电容吧

网友:
一般都有关系!显卡供电不足!会引起显卡过热!所以重启是正常的!

网友:
先以排除法去解决,也有一种可能温度过高。像联想的就是开关问题也会不断重启的。先把电容换了先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是带载能力降低引起的哦。

网友:
还真有可能呢,既然显卡坏了,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看到了明显的问题,哪有不换的道理,一个字,换,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