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连不上网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2-09-04):
曾经在电信上班,装过不少宽带电话,因此对于电脑连不上网的问题非常了解,ADSL是通过电话线传信号的。通过猫灯可以判断信号时否正常。正常情况下猫的ADSL灯开机闪烁几次后常亮。如果猫灯正常却上不了网,那是电脑设置不正确。猫灯不正常是宽带的线路有问题,通常要到营业厅报修。连不上网时记着重启猫或者路由器,因为他们长时间工作偶尔也会死机,如有需要帮忙的,联系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常见的
不常见的 一般都是猫坏了,网卡坏了,TCP/IP协议出错的

网友:
691账号密码错。。。678线路问题或者猫问题(少数)网卡坏的话网上令居会不显示本地连接,691 678最常见

网友:
我还遇到651的,呵呵

网友:
一些不常见的代码,一般是宽带的端口有问题。。。。我遇到过猫灯正常,设置也正确,就是上不了网,最后到机房把端口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猫红灯的,但猫是好的
我重新拔插就能连接上网了

网友:
和修主板一样,跑线路,以样样来

网友:
是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宽带长期不用,端口会被绑定,即使账号密码对,也会提示691,需要打电话或者找营业厅解除绑定

网友:
我之前遇见769仔细一弄   端口问题

网友(2013-04-22):
我遇到的是adsl灯不停的闪烁,连不上网,中间不接路由,代码是678,这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