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外接正常,屏不亮 inter

楼主(2012-09-04):
昨天接了个HP CQ40 机子外接正常,但内屏不亮,没有一点反应。测屏线电压1、2脚有19V供电,14脚有3V供电,其它脚都没有供电。显卡型号是N10M-GE2-S的NVIDIA显卡。加焊了一次不行。求解!

网友:
屏线,高压板有没问题啊?

网友A:
用电筒照一下在开机后有没有显示图像,如果有就说明是背光部份故障,如果无则要查屏线接口与显卡之间的故障。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cq40屏线坏的不少,你最好换一个屏线,

网友(点评):
说的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对,先换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筒照一下在开机后有没有显示图像,如果有就说明是背光部份故障,如果无则要查屏线接口与显卡之间的故障 ...

不是暗屏,今天刚搞好,是屏线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
看来很多人遇到过这样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q40屏线坏的不少,你最好换一个屏线,

接了几根线,OK!!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了一个CP40,也是同等问题,结果发现是屏线的问题,接上就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