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要用什么东西压降到1.5V呢

楼主(2012-09-04):
一直找不到锗的二极管因为它压降是0.3刚好是1.5 ,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降到1.5V吗。 兄弟们求助呀~

网友:
两个电阻分压可以实现

网友:
晕,详细一点呀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直接连到地上。一头接你的1.8

网友:
用电阻分压

网友:
用电阻的话,得测下负载阻值

网友:
要看你后级电路所带的负载,可以用LM358比较器做一个类似于内存供电的。

网友:
电阻分压要用到主板的什么 电阻呢 算一下好吗

网友:
电阻分压能产生电压,但提供不了较大的电流啊!
简单点的可用1117-adj 再加2个取样电阻,就是输入电压要2.5V

网友:
能否在详细一点呢

网友A:
百度上有详细资料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线性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有详细资料

是啊,大电流就要7楼的的方法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最后还是网上调了一个锗型的二极管 哇啦啦的跑马了 由于没空不能发表帖子以后有遇到V星G41M4的可以请教我噢~互相学习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