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1.5VSB、1.2VSB待机电压到底在哪儿查

楼主(2012-09-04):
3VSB、1.5VSB、1.2VSB待机电压到底在哪儿查啊 ,说详细点,求有用回复,老大们

网友:
还是去看看初级基础知识吧,

网友:
真的是0基础的同志啊!!

网友:
3VSB一般有5VSB线性降压得到,在PCI槽的A14脚

网友:
那是不是南桥的工作电压是5V 3V 1.5(或1.8) 北桥的工作电压是1.25V 求解

网友:
那总线电压一般在哪儿测,一般是多少V的,新手不懂 问一下老大们

网友:
老哥,问一下总线电压在哪儿测,一般是多少V, 如果没有总线电压 会有什么情况出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