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1z 的机器有无自动断电的通病!

楼主(2012-09-04):
戴尔11z的机器小本本,小型号是p03t 最近一连接到三四个这样的本本,都报修是自动掉电,可是在我这里均无故障,怀疑机器还是应该有问题,维修的同仁们有没有修过自动掉电的这款机器?

网友:
我这个开机屏刚有动静就掉电了

网友:
好像都是没装好造成的

网友:
换CPU板就解决问题了,好像是散热管太长,效果不好,超级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很垃圾,板子都是一个个模块组合而成,CPU板上面的桥很容易出问题

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
那楼主是修好了没呢

网友(点评):
问问大家有没有见到过这方面的通病,机器一直没故障

网友:
好像是冷机故障率多谢

网友(2012-10-05):
我今天也遇到这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问题呢?能不能分享下

可以啊,加焊北桥OK! 这板子很烂的

网友:
修到过,好像是内存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