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710D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2-09-04):
现修一台联想L1710D显示器群康代工的,开机一段时间自动断电,12V,5V正常,换了TSUM5PLHJ-LF 芯片,点了几天,有时还是自动关机点不亮,怀疑是数据出了问题那位大侠有这款机器,烤一个数据,谢谢,

网友:
用希尔特500p的编程器选ENO EN25LV020可以读出数据,选25LD020报器件厂商或ID错误

网友:
问题差不多,不定时掉电,都没这个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