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2-09-04):
一台宏基4736ZG系列笔记本,不定时掉电,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触发就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拆出主板把CPU座子后面的NEC大电容也换了6个330的,还是不行,是不是温控有问题呢,但查了信号都正常呀,纠结,各位大神有遇到这样的吗,有什么办法呢,板号LA-4495P
附上其图纸

网友:
把两个门控芯片换掉

网友A:
不要放6个 放三个 绝对OK

网友:
路过,学习

①辈子守擭妳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放6个 放三个 绝对OK

这还能看见你呀,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我修过几台4376ZG 都是换了NEC 用4个330U的,像你的还掉电,散热有没问题

网友:
NEC 用4个330换

网友:
PU13这个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但还是不行,换4个也是不行

网友:
看一下显卡散热好不好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多半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 换了散热器就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修到过呀,,都是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上BGA 烤一下试试!

网友:
放4个我好 了几台 了

网友:
换NEC大电容

网友(2012-10-14):
我有台一样的,等会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