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D70S照片下半部分偏暗

楼主(2012-09-04):
如题,有那位遇到过同样故障,我换镜头试过也一样,是否是快门组件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请上传照片

网友:
拍贴出来的照片

网友A:
如果你拍照时镜头上有遮光罩,摘掉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使用遮光罩,哪么相机是快门与闪光灯不同步引起的!

当然你这是在室内拍,你可以去室外拍一拍试一下,而且要确定相机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拍照时镜头上有遮光罩,摘掉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使用遮光罩,哪么相机是快门与闪光灯不同步引起的! ...

牛人阿   学习啦   老师  我也是初学相机的  以后多多关照阿

网友B:
老师就是牛,LZ问题解决没 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就是牛,LZ问题解决没 分享下经验啊

问题解决了,是反光板旁边有一块塑料扣裂开了,补回去就好了。

网友(2012-10-17):
学习了,经验呀。。。

网友:
反光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