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密码怎么破啊?

楼主(2012-09-04):
这样的密码怎么破啊?

网友:
这个不一样的吗?

网友:
找个XP盘就可以直接解掉啊

网友:
1、最简单的是BIOS放电。
2、重新启动Windows XP,在启动画面出现后的瞬间,按F8,选择"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运行。
3、运行过程停止时,系统列出了超级用户administrator和本地用户的选择菜单,鼠标点击administrator,进入命令行模式。
4、按Alt+ctrl+del片刻以后出现系统资源管理器。点选文件→打开然后查找WINXP盘中windows根目录下的explorer.exe,运行它.
开机即按F8进安全模式在运行输入gpedit.msc点确定打开组策略点安全设置帐户策略调整右边框里的选项,都把它调整为"没有定义".重启电脑.

网友:
数据拷出来重做系统吧

网友:
直接装系统啊!!

网友:
这不是WINDOWS开机密码吗,U盘引导不是有破解密码的吗?实在不行数据倒出来,直接做系统也行啊

网友:
没法破  这个加密方式不一样    只能换系统

网友:
系统密码直接重装就可以拉,如果不想装系统的话就,U盘破掉它就可以拉

网友:
这好像WIN98

网友:
好多GHOST系统盘都有破解密码的软件,用那个就行了!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的吧?不是修电脑的就拿到维修站去解密

网友A:
我觉得吧,我们基地在新手注册用户的时候应该加点什么要求之类的,对吧? 这事我们维修人的网站,维修人网上的一个交流平台,大家相互学习的平台,怎么老是有一些, “同行” 冒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我们基地在新手注册用户的时候应该加点什么要求之类的,对吧? 这事我们维修人的网站,维修人网上 ...

话不可以这样讲嘛  ! 都应该学习 这种我第一次见到过的  就是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我们基地在新手注册用户的时候应该加点什么要求之类的,对吧? 这事我们维修人的网站,维修人网上 ...

遇到问题你要是不解决 就知道重装系统你觉得有意思吗?

网友:
用启动盘自带工具就能破解吧

网友:
下个电脑启动盘里面好像有个免口令密码  应该可以破。

网友:
不是重装系统的问题,遇到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反之有些时候重装系统,方便省事,连自己的电脑都不知道密码?维修人员,这点问题肯本就不会拿到网上来说事, 如果LZ是刚入此道之人,多问问你师傅吧,这些东西是需要实践的,网上有些时候看点东西,自己不一定接受的了,如果LZ是    "同行"   我介意你还是拿到电脑店吧,   对于  "同行"      我不想解释什么!     这完全是我的简介, 大家完全可以批评!

网友:
吵吵啥?这是谁的地盘?

网友:
有安全芯片的笔记本别乱放电,如IBM

网友:
这个是不是病毒加密哦,模拟windows启动画面来的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啊,此密码是系统启动密码,无解的,有一种方法,不过挺麻烦的,最好进PE把C盘东西保存出来后,重做系统来的快,除非你知道密码后在系统下取消它

网友:
数据出来做系统

网友:
强力摧毁掉。。。。

网友:
跟登录密码还不一样,特殊的加密模式,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2-10-05):
不推荐重装系统,不学习,不寻找解决问题方法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呢

网友(2013-02-12):
别在意,其实啥是新手呀,对于自已不懂的方面自已不也是新手吗?

网友:
这是什么密码

网友:
用狗PE启动然后用软件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07):
这种密码很棘手的。
设置方法如下 :运行-〉SYSKEY-〉更新-〉密码启动

网友:
做一个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