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在LED屏不显示,在老大头屏上显示,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04):
刷新BIOS没用,求各位大大详解, 只有当电脑自检时LED屏才显示而且颜色不正,对了我用的三星22显示器

网友:
分配率调低点,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掉

网友:
把刷新率调到60Hz有没有用?

网友:
给点实质性的好吗?求高手啊

网友:
也可能是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