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4A88T-MLE主板,北桥温度太高,自动关机!

楼主(2012-09-04):
11年11月份的一块华硕M4A88T-MLE的主板,上的250的CPU,现在发现的问题是这块板子一点亮,北桥温度超烫手,不到两分钟就自动关了,在拔电源线拿板子时,发现电源线都好烫,24P口的线都有些软了,郁闷着呢,有没有人碰到过同样的情况啊

网友:
换块电源试试

网友A:
换桥   不行换板  然后换人。。。。。

网友:
查一下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有严重短路引起的,不过还没过保啊。你可以快递到华硕的售后服务点去保修。

网友:
应该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短了。呵呵

网友:
等待高手的修复

网友:
发售后得啦!应该是桥有问题!   这是售后电话:635612oo

网友:
实在不行买个北桥风扇 加强散热!

网友:
电源太差了吧。

网友:
没过保还修什么呀!拿到售后让厂家给你换桥!

网友:
拿到售后解决问题,

网友(2012-11-21):
这个板我也修好好几快了‘换桥就好

网友:
电源线都烫手、那么首先考虑的就是电源供电不稳定,可能是电源的电阻等元件损坏了

网友(2013-09-22):
引用 网友A:
换桥   不行换板  然后换人。。。。。

传说中的 ........神回复。。。。。亏你还是基地的学员,能说出这话就证明牛逼!

网友:
好复杂的东西。应该是散热问题。温度过高就会出保护!

网友(2016-07-25):
如果北桥严重短路的话,为什么还能点亮呢

网友:
估计是有严重短路引起的,不过还没过保啊。你可以快递到华硕的售后服务点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