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家一个分压的算数,我也一起算,嘿嘿

楼主(2012-09-04):
电压是1.8V 要用两个多大的电阻分压后才能得出最后的电压是 1.5V呢 大家一起算吧,以后肯定有用到。如果修好我会发帖出来分享的。

网友:
上次见论坛一个兄弟发了一个计算分压的工具 忘记在哪里了 不然发给大家算算比较快

网友:
15k
75k
????

网友:
给你计算器  自己算去吧  无聊

网友:
1.8v---1.5v=0.3v

0.3/1.5=1/5
串联:电压之比等于电阻之比。所以2个电阻的取值 之比是1/5就ok。且占5的电阻是接地的!  完毕!

网友:
现在这种物理题表示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出来了是吗?  电阻多大的

比如接1.8v的电阻为100欧,另一个接地的电阻就为500欧,这两个电阻的另一端在串起来的这个点就是1.5v.以此类推.

网友B:
1.8以前的电阻不知道不可能精确计算出分压0.3v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以前的电阻不知道不可能精确计算出分压0.3v的电阻

是啊   !  那得看 你这个 分压是干什么用的!是去供电还是开启信号......只要能满足后面元件工作的条件就OK啊。    你就知道是存在误差的 ,那又何必谈论这个关于精确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