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系统光盘

楼主(2012-09-04):
用系统光盘里面有个解除密码一项

网友(2012-10-12):
看不懂啊!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网友(2013-02-12):
然后呢?好象话没说完吧,用系统光盘里面有个解除密码一项做什么呀?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破解开机密码 很不错

网友(2013-04-07):
绕过系统密码比较保险啊,但成功率有待改进!

网友:
一看这个,纯粹是赚分贴!

网友:
不是所有系统都管用的!

网友(2013-05-12):
你的笔记本的? 解除硬盘密码锁的 ?

网友(2013-12-19):
    楼主说的什么啊,听不明白啊

网友:
楼主好像在说谜语,大家猜猜看,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就可以吧楼主后面到话全说了

网友:
  pe界面里有一个密码清除,那个也可以清除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