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9-04):
1.        开关电源电路检修;300V电路主要由整流桥  滤波电容  开关管  电源控制芯片  开关变压器组成。以开关变压器光耦为界。(初级端称为热地)开关电源输出端为(次级端称为冷地)热地和220V市电相连。检修时有触电危险,所以人体不能随便接触。修故障机时要用灯泡对大电容放电。正常电源一体板输出两组电压,12V供高压板  5V供驱动板。

2.        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快速检修要点。

(1).烧保险。  检修重点元件有 交流进线处的压敏电阻  安规电容  整流桥  大滤波 开关管 等。检修时一定在保险处串入40-100W灯泡。确保检修电路元件安全。不炸机。灯泡常亮表明电路有短路。电路正常灯泡应该量一下就熄灭。测量大电容有28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如果其他电路正常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这时就可以去掉灯泡装保险管,否则继续检修。如果电容漏液一定要用洗板水把电路板上的电解液洗干净。否则会引起电路板漏电的疑难故障。电源检修完毕后,用透明的包装胶带蒙在电路板背面(焊接面)防止小强进入220V和300V电路炸机。(特别是冬天我修过很多显示器 ATX电源都是因为小强进入220V和300V电路炸机的)

(2)保险管正常无电压输出;重点检查启动电阻。一般是从300V通过电阻供给控制芯片启动电压。启动电阻如果正常 ,直接代换电源控制芯片。

(3)输出电压高 ;检修重点 431和431 R极的取样电阻 光耦 控制芯片。

(4)输出电压低;检修重点。 负载过重  输出整流滤波失效  开关管和变压器不良  主滤波失效

(5)烧开关管;检修重点,主滤波失效 变压器砸间短路 尖峰吸收元件损坏  输出整流管击穿。

3. 高压板 主要由 控制芯片  开关管  升压变压器 组成。

(1)黑屏灯管不亮 重点检查 12V保险管  开关管击穿  灯管。(单灯管的)多只灯管不可能同时损坏, 测量驱动板是否发出开机信号,一般为高电平3.3V, 通过三极管控制高压控制芯片的电源脚的供电。快速判断检修方法是 直接断开一体板的开关信号线 飞线到5V上强行开启高压板 如果高压板部分正常灯管就会发光。如果灯管还不亮就把高压板12V直接飞线接入高压控制芯片供电脚这时灯管发光,就是供电脚的控制管坏了。(有的没有控制三极管直接进的芯片)反之芯片 开关管  高压变压器坏。

(2)灯管亮一下就灭; 重点检修 灯管有一只损坏  开关管短路  升压变压器坏。

其中升压变压器坏比较难配 损坏一般都是改通用高压板。改高压板我一般用宽电压10V-20V的高压板代换没出现返修过,否则容易返修。先找出12V正负极 在找控制信号线 剩下的就是亮度信号线。拆掉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的元件。把接好线的通用高压条安装在拆了元件的地方固定好。

4驱动板检修重点;程序 DC转DC电线性模块 滤波电容  按键漏电  屏供电管等。高压一体板供电的驱动板上没有5V稳压芯片因为5V是电源板直接供给的。驱动板上一般是5V转DC 3.3V 转DC1.8V  而通用驱动板是适配器12V供电 驱动板上有个5V稳压芯片一般是8脚的一般为12V转DC5V转DC3.3V转DC1.8V。 如果要给电源一体板机子改通用驱动板,要把通用驱动板上的5V芯片去掉用锡直接连通。检修时要先测量这些电压是否正常。按键上有3.3V 按下开关键为低电平主芯片会发出两个开机信号 一路信号是打开高压板 另一路信号是打开场管给屏供电。在检修时如果是高压开关信号有故障,可以断开飞线到屏供电上借他的电压同时开起高压板。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好,东西,我顶了,谢谢!!!

网友:
這個原文好象與張定文有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