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这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2-09-04):
通上电,认真看闪一下画面就黑,闪一下就黑,这是什么问题,有时候能亮,只要亮了,一直开着就没事,我感觉是高压板出问题了,手头没有,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和办法高手指导下
黑屏

网友:
可能是高压问题,这种常用的配件,不应该不备货,

网友:
可以试着去保护看看,去保护后没问题了,有可能是哪根灯管不行了。再者就是高压部分了

网友:
高壓問題~~建議拆開來看看,有時只是電容值不夠也會如此

网友:
拆开看一下,很有可能电容鼓包了

网友:
把电容换掉就ok.

网友:
问题比较笼统?高压板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呢种好大可能系电容问题

网友:
先试试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在看是否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高压部分或灯管,高压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电容。。。。重点看电容,和高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