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忘了记位置

楼主(2012-09-04):
今天重植忘了记位置。。本来不显,现在待机有但不触发了。原本此桥巨烫。。忘了查供电。。= =

网友:
就是 左下脚

网友A:
主板的一脚在左下角,芯片太脏了看不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一脚在左下角,芯片太脏了看不清

芯片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圆点,我和主板的左下角白格对上。。不知这样的位置对不对

网友:
维修细心很重要,不过耐心更重要

网友:
是左下角不错啊,按的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左下角有一个小圆点,我和主板的左下角白格对上。。不知这样的位置对不对

小圆点对着左下角就对了。

网友:
这样是对的

网友:
所以呢拆之前要拍照

网友:
桥坏了。。@@还是巨烫。。待机0.08

网友:
现在这样就是对的!

网友:
这个方向就是对的啊。

网友:
如果图片没有错误 现在的位置就是正确的位置

网友:
是左下角不错啊
......

网友:
值珠 BGA 看来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