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无敌的ME FW Update Failed,Please try again

楼主(2012-09-04):
惠普的机器,型号:envy 17t-1100(传说中的定制机型,官方查不到任何资料)
主板型号为:144D
主板编号为:618859-001

最近刷黑了BIOS,然后使尽浑身解数恢复了BIOS,但是期间拿去硬刷了一回,现在造成无论哪个版本的BIOS都报无敌的:ME FW Update Failed,Please try again!

上下翻腾互联网,无果,看遍了迅维网的相关类型的帖子,依然无任何果,有过此类问题的同学们都最终无下文,看来,这个问题是真的无敌了。。。

师傅们,该出手时就出手,把这个无敌的问题给彻底灭了吧

机器的现象跟论坛上另外一个师傅描述的基本一模一样:

在开机进系统前有提示:ME FW Update Faild. Please try again
进系统有时会掉电
而且在DOS模式下按ctrl+alt+delete就会直接掉电进BIOS时有点卡而且保存退出也是直接掉电的.
进系统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296-1-1.html

网友:
估计主板上还有个东西有程序,要匹配才行。 果断悲剧了你。

网友:
是悲剧了,目前等待大师们出手一下,我的症状跟之前一个师傅的机器一样,完全的一模一样,但是最终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目前还没联系上

这位师傅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296-1-1.html

网友A:
估计BIOS 程序和 EC程序不匹配。
看了那个贴,他的是G460 这机器 刷BIOS好像没这怪问题吧。

你这故障,只能找个同样型号的机器BIOS刷刷,别用官网的。

想要100%解决又不想试来试去,估计要找同样的料板,把EC和BIOS一起换了。

找不到同样的料板,就只能慢慢试各种方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BIOS 程序和 EC程序不匹配。
看了那个贴,他的是G460 这机器 刷BIOS好像没这怪问题吧。

目前几乎找不到,淘宝上找了一圈,基本无货,而且惠普的主板型号非常多,看着接口一模一样,但是编号就是不一致,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用!BIOS用官方的各个版本刷了多个来回,无果,可以判断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EC这个没碰过,难道会自己突然失常吗?最好也希望能找到一样的板料直接换,师傅们多多出手啊~!小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