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主板全版没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2-09-04):
有一款梅捷主板,测试卡跑ff,全版没复位,cpu主供电、时钟都正常,cpu也发热;agp和pci没时钟复位;复位灯常亮,下面是手绘复位电路 复位针有3.3v电压,场管2脚2.8v电压,atx9针2.2v电压。r648电阻那端没有找到和谁相连,这种故障该怎么修呢?

网友:
场管2脚28v电压?

网友(点评):
没看到那个小点么 2.78v

网友:
怎么会有二十八伏电压,电源没问题吧

网友:
最大不才12V吗????

网友:
基本功的真的很重要,图没看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查VRMPWRGD(由电源IC发出)和ATX发出的PG这两个信号看看正常不。ATX发出的PG一般可在IO那里找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pg信号没有 我查下看看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查时钟芯片的条件

网友:
由芯片本身发出的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ATX9脚电压怎么会那么低?

网友:
有复位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9脚待机电压怎么那么低呢?   你说PCI没时钟 复位 意思是 pci的时钟没收到?  那你的把pci的时钟 修出来啊,PCI本身时钟没收到 他怎么能复位呢(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点评):
这是通电实际测量的结果,问题就怪在这样的电压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是谁把9脚这个电压拉下来了呢?如果说时钟不正常,cpu那怎么会有时钟电压呢?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万用表有问题吧,9脚怎么是2.2V,应该是5VSB吧,而且场管2脚是2.8V,应该是3.3SB吧,你这样是2.2V转2.8V,什么时候你场管有了升压功能,我要说的还是像楼上的兄弟说的那样,你把pciB16的时钟修出来了,再说复位吧

网友:
英特尔板,775这种,一般是首先供电正常,开启时钟,而且南桥收到电源IC发出的PG和ATX发出的PG,然后南桥才会发出复位。我估计你的PCI没复位应该就是南桥没收到这两个PG或缺了其中一个。

有编程器的话,立马刷个BIOS看看,这样思路才会继续跑。假如我修的话

网友:
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