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04):
今天收到一块杂牌主板叫什么来的?好像叫联科主板,拿来的时候用着一切正常,还用在几天呢。用着用着出问题了 关机  CPU风扇一直转着,PW也不能够强制关机,非要把外接电源线拔掉才能彻底断电。
在开机一切正常  一直用啊用啊  都很正常   在关机   还是故障依旧  机子是可以关了   CPU风扇还是一直的转,
这样的试着用了几天;故障大了,不开机了    气氛哦 就把板子拆下来看看   U供电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过U在按PW开关  不能关机 复位正常   这块板子是在我手里就这样慢慢的死去了,请教大哥们在叫什么故障啊?我该这样搞好在块板子

网友:
关机了以后,风扇还在转说明电源没有关闭,查触发电路。我有遇到过技嘉的板子,重启会死机的,风扇在转,可是不跑码,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在块主板叫联强,现在么开机关机电路到是搞好了  不过不过U,BIOS破坏会是这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
这要知道关机时序才能解决

网友:
建议上图,你换了IO吗?

网友:
问题现在是  不过U哦   看着这块板子慢慢的在我眼皮底下死去我却无能给他救活惭愧啊

网友:
有的内存没供电也会引起不跑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