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G 不触发,求大虾救助。

楼主(2012-09-04):
客户来一台机子,开机屏不显,后来修好了。。就放着测机测机。第二天测机的时候发现花屏了。悲剧了。上手术台,修好了,又测机。。开机关机,在了开不起来了。!悲剧了。。求助哈。!
    ON/OFFBTN#开机信号经过D7到IO 32脚。。按开机有高低的跳变。

经到IO ,测了IO的工作条件,看图。。。是不是IIO挂了,手头上没有I O。。。!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买一个试试呗,你也可以查查温控电路。

网友:
果断 换个IO 试试

网友:
可以先换个IO试试呢  反正你手上有EC

网友:
先换IO,再用示波器再查一下

网友:
1ON#在待机的时候为17V.  你换IO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