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翘壳工具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2-09-04):
看到很多帖子在孜孜不倦地寻找不留下痕迹的液晶显示器翘壳工具。其实都是徒劳。液晶显示器开壳本身要求力度较大,达不到力度必然开不了壳。在这样的大力度之下,只有二种结果:要么壳变形,要么工具变形,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最好使用较软的一次性工具,变形之后扔弃,这样可弃车保帅,减少壳的变形程度,也不能做到完全不变形。

网友:
呵呵,液晶的力比笔记本壳的力大多了,笔记本用翘壳工具还可以,但显示器不行,显示器我一般都用一字螺丝刀,

网友:
我用电话卡或者网上那个芦叶枪哦。

网友:
我用的是类似信用卡的卡片加上一字小螺丝批,基本上留痕不是很明显

网友:
我的显示器老是撬花掉

网友:
有一把一字起子在手,就OK了。

网友:
修液晶就1把一字、一把十字、一个万用表,一台电烙铁,,足够了

网友(点评):
我拆了很多也都是这样直接从里面拿手拌的 白试白灵 哈哈

网友A:
拆显示器不是全用撬的,很多都可以从屏那里往外扣就好了,多练练以后根本不用螺丝刀,一双手就可以拆机了,多练练熟悉熟悉找到感觉以后就熟练了~

我都是用手的,基本都搞开了

网友:
我"一般"用手就OK ,不行就就地取材

网友(点评):
有时候指甲扣的痛几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显示器不是全用撬的,很多都可以从屏那里往外扣就好了,多练练以后根本不用螺丝刀,一双手就可以拆机了, ...

很有道理,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B:
我都用這個不會留下痕跡又可以使用N次,工具不會壞液晶CASE也不會壞

补充内容 (2012-9-20 16:27):
聚縮醛 POM
抗化學性高、強度高、硬度高。
良好的抗尺寸變形性。
即使在低溫下也有良好的抗衝擊性。
穩定性高。
耐磨、表面滑動性高 。
機械效率良好。
不易滋生細菌,常用於食品加工業。
連續工作溫

神器 工厂也是用这个
有点象胶棒,是不是呀
这是神马?

网友:
独立网卡所有焊接在上边的东西全部搞掉,目前基本用着还行

网友:
感觉还是一字螺丝刀好用,刀片怕割伤手,不好掌握

网友:
一般都是用手掰的比较多,遇到才不开的用厚一点的卡片和刀片解决

网友:
油漆工用的小号铲刀

网友:
我用的一般是      电话卡  之类的硬卡片

网友:
我每次都留下痕迹 特别是一修的机器

网友:
一把一字批。只留少少痕迹。不明显的。

网友:
我一般用壁纸刀的刀片翘壳,敲不动的就用刮家工具尼刀,就一把小铲子状的东西翘,一般不留痕迹的!用卡片敲完的,拿到手后一下就能看出来!用壁纸刀翘的拿到售后都看不出来

网友:
刀片最好。我们一至用到现在

网友:
搂主啊. 用吃西餐的那种刀,够硬, 开了又不会留痕迹.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一般徒手拆 越大的越好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刀片。    很好用。   也不会留什么痕。     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的是专门买的撬壳工具,钢的,效果不错。其实韧性好的钢片也可以,当然头要薄一点就行。

网友:
没办法 我暴力点 用螺丝刀撬

网友:
第一次拆朋友的菲利普,半天找不着门路,哈哈

网友:
还需要那些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這個不會留下痕跡又可以使用N次,工具不會壞液晶CASE也不會壞

有人問起這是什麼東西,我就介紹給大家好了
聚縮醛 POM
抗化學性高、強度高、硬度高。
良好的抗尺寸變形性。
即使在低溫下也有良好的抗衝擊性。
穩定性高。
耐磨、表面滑動性高 。
機械效率良好。
不易滋生細菌,常用於食品加工業。
連續工作溫度 90℃ 以上。

网友:
小的平头螺丝刀,先判断显示器壳是内卡还是外卡,然后撬,一般很速度。

网友:
显示器翘壳工具,买 了个,是个不锈钢,用其来不大好使,痕迹比螺丝刀少点。
不过修起来还是用螺丝刀方便,力度大。

网友(2012-10-15):
用硬盘的盘片可以绝对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显示器不是全用撬的,很多都可以从屏那里往外扣就好了,多练练以后根本不用螺丝刀,一双手就可以拆机了, ...

这个方法有个缺点,就是不敢用大力,怕把屏搞碎了.

网友:
手加上硬点的卡片,金属东西太硬最好别用

网友:
小铲子状的铲刀和软卡组合就OK,要没痕迹是比较难道,只要是机器拆过总是有一点点痕迹的,只是多与少的,观察前框和后壳的卡勾

网友:
一把刀片搞定。

网友:
铡刀片很好用....

网友:
平都螺丝刀都中   我看一伙计说用吃西餐的刀具   大哥 不能为了维修我在去吃个西餐吧